有朋友知道vs虎的电路板是如何插线的吗。。。拆了许久忘了咋插了

楼主(2010-0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复杂,比电脑主板复杂多了

网友:
问南宫  他有个小老虎

网友:
不知兄弟问题解决没有,我的VS虎都是红外版的,BB版VS坦克一台没有,看来电路板不一样,还是找BB版的看看才行。
不过其实大多都是电机接口,有些是专用接口,打开遥控器,一个一个接上试试看是什么动作就可以搞清楚。
这是红外版VS虎的电路板接线图,空的那个3P和2P插座,是连接中弹炮塔发光和红外发射管的,改闪光炮时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