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32HR 直升机发动机 是不是很差啊?

楼主(2010-02-25):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是刚刚注册的,这几天一直在上论坛。我很想玩航拍,买了台最便宜的。飞驰30级直升机------------1
主桨消音器(配件)--------1
ASP32H以上级发动机--------1
TDF-6通遥控器-------------1
压电式锁尾陀螺仪----------1
5010舵机------------------5
航模专用火花塞------------1
点火指示开关--------------1
电池盒--------------------2
内置或手榴弹式点火器------1
全包式飞机外壳------------1
桨托----------------------1
启动杆--------------------1
螺距尺--------------------1
Y线及延长线---------------2

各位大大给点意见。这样的配置能飞吗?会不会很差。。

网友:
这样子的配置,可以直接告诉楼主,没法飞

楼主:
不会吧  那不是白白浪费我的钱了。。。

网友:
难飞起来

楼主:
 谢谢三楼的 鼓励啊。。。。四楼也是  谢谢。。过几天就可以试一试了。。

网友:
明确告诉你:可以飞,但非常容易炸(垃圾电子配件根本锁不住尾导致新手更易炸机),现在贪便宜,以后炸机后的配件费用会很高

网友:
这个配置,如果不是飞行经验超过2年,我想你最好不要碰,否则有飞不起来的可能性,就算飞起来也很吓人,身边如果没有老手帮忙,不要买这样的配置,如果有老手。。我想他也不会推荐你买这样的配置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指点 看来 我还是先玩模拟器吧  真的炸机了就当是买个教训,,

网友:
也明白的告诉你,飞是可以飞起来,但就像是一个瞎子在开车,随时可能出机祸~~~~~
那种设备就是在害人

网友:
陀螺,舵机,控太差了。建议换掉,控最好7通,因为航拍,最好再买的定速器,稳定。

网友:
楼主最好  至少用401陀螺仪+9254舵机 锁尾   斜盘 至少 FUTABA3001   控 至少是6EX吧  发动机最好换成OS37  那个好调一点

楼主:
谢谢 各位 老大   我的机子还没有回来 等回来 真的不行我就参考你们提供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