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求助,华科尔5#10双浆机左转右转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0-02-25):
我是去年就在坛子里收了一个双浆机准备入门,结果没多久工作发生变动一直没时间玩,今年开年才有时间拿出来玩,之前一直有锁尾的问题,微调后总是无法完全稳住。后来坛子里的人说这机锁尾不行,就算了没再深究。现刚换了新的主浆。有这几个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办。

      1.机体旋转顺时针跟逆时针速度完全不一样,顺时针可以转得飞快,逆时针却慢悠悠。
      2.上好电池开飞可以通过微调把旋转稳住,但电池电量下降后就要不停的调微调,要不然又要旋转了
      3.悬停稳住后急速拉油门上升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旋转,
      4.这飞机电池是3.7V1000MHA,我有四块电池,只有下班回家玩,还是用的原装充电器,像我这个级别的需不需要购平衡充,另有没有可以一次充多块电池的方案,充电时间能不能短一点。

网友:
1.此飞机可以通过四和一进行调整两桨的旋转速度,直致能悬住为止.
2.LAMA受电池影响比较大,属正常情况.
3.属正常情况.
4.不需要购买平衡充,楼主电池为3.7V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助你,如果您按此方法解决疑问,跟贴说一下,我就放心了,希望每个新手都能爽飞.!

楼主:
兄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早就想拿四合一下手了,但那玩意不知道调哪个,上面有三四个调整的东西,但是英文,看不懂,收这东西的时候说明快也不知道搞哪儿去了,你能再指导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早就想拿四合一下手了,但那玩意不知道调哪个,上面有三四个调整的东西,但是英文,看不懂,收这东西的时候说明快也不知道搞哪儿去了,你能再指导一下么。

要看实物了 建议你把照片拍来 我帮你看看!

楼主:
还请教个问题,就是在飞机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我飞得也能过关,悬停,定点降落,航线都还行。

下一步我再上什么机型呢?

楼主:
我回家就私愤照片拍过来

楼主:
找到图片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6329

这是我在坛子里收机的帖子,4合1看得很清楚。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饭饭跑哪儿去了!!!!

网友:
看不清楚 楼主试下第二个!不过第2个看起来像四合一的LED灯...郁闷...如果不对,拍个清晰照,我帮你看

飞完共轴双桨,就可以上单桨了,如果不想先投入太大的话,可以先考虑004,4#等机型.如果想玩下去,可以上450.
建议买个模拟器.回来先练习一下. 模拟器我推荐你几个  G4 XTR 凤凰,都不错...
 祝楼主爽飞.

楼主:
哈哈,我已经有模拟器了,G4的,练了好久也只能对尾,其它完全不行。

楼主:
要不你告诉我调浆转速的大概是什么英文,我回去再试一下,

楼主:
图片放大可以大概看清,1是SENSTILIVE 2是LED  3是EXTIVE

网友:
一个是调悬翼速度 一个是感度  2是LED灯!

楼主:
调了试了,两个旋钮都反复试过,没什么变化。

网友:
没玩过5#10,不过它的四合一可能和我的5G6四合一差不多,你按照我下面的步骤来调节吧。
1、SENSTILIVE是陀螺仪灵敏度调节,顺时针调节增大灵敏度,逆时针调节减小灵敏度。在我的5G6上面,它主要只是调节最上层桨的转速,你的直机要飞起来在空中,才能看到调节后的锁尾效果。
2、EXTIVE是舵机幅度调节,设定舵机的行程量。顺时针调节增大舵机行程量,逆时针调节减少舵机行程量。

网友:
楼主如果想上004可以找我。全套+N多易损配件。已经换了无刷主电机和CN12尾电机。

不过提醒楼主单桨和共轴双桨的感觉差的可很大。想想把一根筷子立在食指上并尝试让它不倒的感觉。单桨其实就是这种感觉。我虽然已经买了450。但不敢飞。这些天每天在模拟器上飞1-2个8分钟(一块电池的时间),找飞的感觉呢。

网友:
Extent是用来调你说的自旋的问题的。大致做法是:把遥控的微调全部置中。然后用小一字螺丝刀将extent旋钮向一个方向旋转一点(几度即可)。然后加电。如果自旋更加严重了,断电向相反方向调整。直到不再自旋为止。
不过这只是用来调整初始状态的。防止你把微调打满都无法纠正自旋。飞1、2分钟后还会缓慢的自旋。这是廉价入门机的天生缺 陷。
sensitive就是坛子里常说的陀螺仪感度。一般调整在正中即可。调整的太大(我不熟悉,不知道哪个方向是最大,我原来飞ESKY LAMA V4的)尾巴会抖(这种入门机好像没有那么厉害的陀螺仪)。太小尾巴会锁不住。在调整上面的extent时,感度要置中,以免越调越乱。
平衡充也可以充多块3.7V锂电。不过比较麻烦一点。需要自制连接线。以UNA6这样的平衡充为例,你需要买3个(最好是5个,多一点备用,不贵)2S或者干脆一个6S的充电插头(母头)。然后再买若干个JST的公头(从照片看你的电池是JST插头)。然后用线把平衡充母头和JST插头链接起来。简单说就是一个2S插头连接出两个JST插头来。充电插头连接UNA6,JST插头连接电池。具体连接方法码字太累不好细说了。但如果你不明白千万别瞎做。避免短路出现杯具

网友:
调试完毕后,需要断电重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