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不住尾的原因

楼主(2010-02-25):
今天太郁闷了,中午调好了机机去飞,发现锁不住尾,尾巴不停地转,速度比较快,检查发现陀螺仪和尾舵机都正常,尾旋翼会高速旋转,后来无意发现是尾中联上固定尾轴的顶丝松了,紧好这颗螺丝,再去试机,正好一个熟人过来,问机机要多少钱,跟他说话时分散了注意力,右手没握着控的摇杆,左手下意识地往上推了油门杆,机机往左飘起来了,慌乱中错舵炸机,损失尾管、横轴、尾舵连杆、球头扣一个、皮带打了几个齿,心里难受啊!

网友:
后半段事件要吸取教训

楼主:
是啊,玩航模一定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

网友:
请查看陀螺是否反向,是否调致锁尾模式.

网友:
LZ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要注意安全哈!

网友:
碰到搭话问价钱或者问能飞多远的,头都不用回,一万,一万米。

网友A:
碰到搭话问价钱或者问能飞多远的,头都不用回,一万,一万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方向没错吧)大浆和小浆的旋转   大的顺时钟  小浆逆时钟········

网友:
LS的,这跟空气气流有关吗?能解释下吗??小弟想知道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碰到搭话问价钱或者问能飞多远的,头都不用回,一万,一万米

我们都回一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回一百块

回一百块就麻烦了,后面问题跟着来了,哪里有卖啊,有更便宜的吗,甚至你这个一百卖给我吧。回一万块的一般直接SHUT UP走人。

网友:
有人指着我鸡鸡的排气管问我这油箱能装多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