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600ESP了,是6S还是12S

楼主(2010-02-25):
原厂电机不灵吧,我想找老王直接弄个蝎子的然后用12S玩,扭力应该强很多了吧

网友A:
600本身就是12S的

网友:
600e原装是6S的哦i

不过上了12S是比较好的,同等功率输出,大电压总比大电流要好

这样可以大大节省电池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本身就是12S的

原厂的是6S的吧

网友B:
12s A1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s A123?

锂电

网友:
用12s的好,电流才需要60a左右!电池省很多

网友C:
任何A123都是白扔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机不灵吧,我想找老王直接弄个蝎子的然后用12S玩,扭力应该强很多了吧

楼主,要是换成12S的锂电池的话,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呀。
首先就得换用50V高压版的电调,如果还用原来的15T马达齿轮,那就得换低KV值(600—620kv)的马达,另外,电池的重量增加一倍(5000mah/44.4V/25C的电池大约重1600g)。
飞机整体增加了约900g的重量,对于动力的消耗也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A123都是白扔钱

听牛哥的没错

网友:
最近进的600.改了动力,12s电池,蝎子电机,好盈120a高压版。

不知道 70a的高压版 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换成12S的锂电池的话,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呀。
首先就得换用50V高压版的电调,如果还用原来的15T马达齿轮,那就得换低KV值(600—620kv)的马达,另外,电池的重量增加一倍(5000mah/44.4V/25C的电池 ...

用12S的话,2200-2600mah的电池足已,整机重量不会增加多少的

网友:
牛呀。。都上1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换成12S的锂电池的话,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呀。
首先就得换用50V高压版的电调,如果还用原来的15T马达齿轮,那就得换低KV值(600—620kv)的马达,另外,电池的重量增加一倍(5000mah/44.4V/25C的电池 ...

3月20号我就找您买去,呵呵,我把我那个450卖了,不好玩太小,楼下说的那个12s电池,蝎子电机,好盈120a高压版怎么样?
主要是原装电调太爱烧,电机一般,而且6S的电流太大了,扭力不行吧还,我想这次一次性给弄暴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月20号我就找您买去,呵呵,我把我那个450卖了,不好玩太小,楼下说的那个12s电池,蝎子电机,好盈120a高压版怎么样?
主要是原装电调太爱烧,电机一般,而且6S的电流太大了,扭力不行吧还,我想这次一次性给弄暴 ...

你厉害!这次*都给弄得暴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换成12S的锂电池的话,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呀。
首先就得换用50V高压版的电调,如果还用原来的15T马达齿轮,那就得换低KV值(600—620kv)的马达,另外,电池的重量增加一倍(5000mah/44.4V/25C的电池 ...

王老师,本人实测数据如下:
12S 2600 3D能4分钟.
12S 3300 3D能6分钟.
最大瞬间电流都不足70A.

楼主:
12S 3300的会不会太沉了? 好飞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S 3300的会不会太沉了? 好飞么?

原配也是6S2P,就是12个CELL~

网友:
改12S就为了用2200的电池?更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王老师,本人实测数据如下:
12S 2600 3D能4分钟.
12S 3300 3D能6分钟.
最大瞬间电流都不足70A.

真心实意地感谢火星先生提供的宝贵数据。
这些数据可都是费精力、时间、金钱的“瞎折腾”才能得到的。

楼主:
据说火星飞得很暴力

网友F:
600ESP级别的电直,690mm浆, 6S的配置,正常的动力配置(170T/15T)3D状态下,平均电流在60-70A左右,实际输出平均功率1300-1600W。认真看一下亚拓官网的马达测试数据,在合理的负载(螺距)前提下,原配的电机电调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原厂的马达要命的是高温,千万不要太贪得无厌了。

在目前的电池性能条件下,LiPo 6-8S的配置性价比是比较理想的。7-8S配置,电流可以降低10-15A左右,使用4000-5000mAh容量的电池组,重量控制在1Kg内,整机起飞重量3.5Kg内。

发高烧的可以使用10-12S LiPo的配置,容量在2500-3500mAh,马达KV选择750-600KV左右的。12S和6S的配置,满足动力的输出功率是一样的,没有质的区别。关键的还是电池组的品质!高压的配置最麻烦的是充电!

LiFe A123电池:
一般的模式练习建议至少是10S起的配置,马达KV在900KV左右的。单体的A123-26650电芯,极限连续使用也就是100W的功率,电压电流在:2.6V/40A左右。
3D状态下配置,需要至少12S才基本满足动力的需求。12S的使用800KV左右的马达,14-16S的使用750-650KV左右的。
LiFe的动力性能和LiPo的没有可比性。单体的内阻差别几个数量级,造成瞬间的极限输出时电压平台下降很多。60A输出时,单体电压只有2.2V这样了,重量也重不少。唯一的就是相对于LIPo比较皮实,使用的循环寿命长一些,前提是单体电芯连续使用的功率不超过100W。100-200次的循环使用寿命是比较现实的。500 -1000次,做接收电使用也许有可能的。

网友:
LS的说的中肯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600ESP级别的电直,690mm浆, 6S的配置,正常的动力配置(170T/15T)3D状态下,平均电流在60-70A左右,实际输出平均功率1300-1600W。认真看一下亚拓官网的马达测试数据,在合理的负载(螺距)前提下,原配的电机电调使 ...

学习了~~~高压好处看来不少~

唯一一点看来就是充电~12s的话要分两次充~

网友:
目前没有见过能充12S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