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365的安装位置及个人使用心得

楼主(2010-02-25):
GU365的安装我采用前置,四角双海绵固定在一块极薄的绝缘片上,因为机头位置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而其如果粘在上面不好调整。GU365的线是挺长的而且还要连接接收机,所以将接收机和GU365固定在一起。因为GU365很拍震动这样就不会因为和接收机的连接线太多造成震动传递。(我也是改了好几回,安装方法才改成这样的。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电池我一开始也是在机头里的。不带头罩不好看,算了还是到肚子下面吧,不用老是拆头罩。)下面是我对调整GU365的方法心得。1.先要把没有安装365的飞机调试好,这个调试包括舵机的正反向和舵机的中立点,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好的、一致性高的斜盘舵,因为365不支持舵机行程调整,并且也不能在遥控器中调舵机行程,否则会有误动作
2.将365连接在舵机、电调与接收机之间,365上的插头从一到五分别是副翼,升降,螺距,尾舵,电调,
3.将365安装在飞机上,请参照200的说明书,采用四角落贴法,或在365的背面粘2条泡棉。根据个人经验,365比较怕震,所以建议大家把泡棉弄得厚一些,我的是弄的四脚双层。并且将接收机也一起固定在了GU365上。相当于放了配重(自己这么认为)4.设置365,如果斜盘舵是数字舵请将开关1往下拨(OFF),否则必须往上拨(ON),尾舵是数字舵机则把开关2往下拨(OFF),否则往上拨(ON),陀螺仪若为水平放置,请将开关4往上拨到(ON),若为竖直请拨到(OFF),然后打开遥控器,开关3拨向上(ON),接通飞机的电源,把飞机的尾舵感度开到锁尾模式(一定要这样),此时绿灯常亮,然后把3开关向下拨,此时指示灯为红灯闪烁,然后把遥控器的升降操纵杆往前推到底并保持直到绿灯闪烁,然后松开摇杆,把开关3拨回,如果绿灯没有闪烁,可能是推遥感不够快,请重复这个过程。然后请将陀螺仪的1副翼2升降旋钮顺时针旋转开,倾斜机身,检查陀螺的动作是否正确,若有不正确请根据开关567分别为副翼升降尾舵来拨动开关,旋钮3是尾舵限位旋钮,顺时针旋转则尾舵的行程变大,如果希望改变十字盘舵机的行程,可以在遥控器上设置后再重复有关开关3的那个步骤。最后请根据需要调整1.2旋钮,如果飞机出现晃动可适当减小升降副翼陀螺的感度。5.最终飞行心得,我调的比较辛苦,接好线后试飞,通电晕,飞机尾巴总是朝一个方向狂转,不是顺时就是逆时。调感度,重新设置,怎么调也不行。我晕了。靠这是怎么啦。拆了GU365,第二天,又来试我想到一种可能,是不是陀螺反了,我调整了第7个微动开关。再通电试OK了,哈哈。接下来就是调感度心得了。一开始我调的感度大基本拧到头了(第1个是副翼,第二个是升降)通电试飞,飞机抖得厉害,基本是坠机,(断油降落)我有调到一半(两个同时)还是抖,调到最后也不怎么理想,GU365本来就是自己调整副翼和升降的,感度小了动作小,飞不稳。可是大了就抖(三个舵机一起抖)。我单个调。最后的结果是升降(第2个)调的角度要比副翼(第1个)少了70的幅度。现在飞起来很稳,前几天风大都是没有问题。还有模友问了,后面那456旋钮是干什么的了,我也是不知道,我都逆时针拧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