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365调机心得

楼主(2010-02-25):
我的365已经调试成功,希望那些还有问题的玩家能早日解决问题
我的GU365飞的已经很稳了,分享一下我的调机心得
1.
安装,先要把没有安装365的飞机调试好,这个调试包括舵机的正反向和舵机的中立点,建议大家一定要买好的、一致性高的斜盘舵,因为365不支持舵机行程调整,并且也不能在遥控器中调舵机行程,否则会有误动作
2.将365连接在舵机、电调与接收机之间,365上的插头从一到五分别是副翼,升降,螺距,尾舵,电调,
3.将365安装在飞机上,请参照200的说明书,采用四角落贴法,或在365的背面粘2条泡棉。根据个人经验,365比较怕震,所以建议大家把泡棉弄得厚一些,
2.
我的装在机头,采用四角贴法,双海绵。粘在一薄硬片上,机头位置不大,而且如果粘死了也不好调整,GU365线也是挺长的,所以就把接收机和它装在了一起,一来是线好固定,二来是避免了线长震动的传递。又可以给GU365当配重。
3.
调机过程中我遇到了问题不少,1》首先是尾巴狂转,逆时针和顺时针都转,最后想到是陀螺反向了向下拨了第7个微动开关好了,能锁住了。2》第1和第2旋钮调多了容易产生共振,飞起来就抖得厉害,不能飞。我的解决办法是将第2个升降旋钮调到比副翼第1个旋钮的幅度(旋钮顺时针幅度)少50到70不等看个人机器吧。(我的大概第2个240度吧,第1个有330度)这是我现在的飞行结果。
4.
我的电池固定在了肚子下面,避免换电池老是拆头罩的问题,好了不说了上图

网友:
lz水平值得佩服,赞一下。赞成gu-365比较怕震,就是不知lz说的泡棉是什么东西,淘宝上有吗?

楼主:
就是海绵双面胶贴

双面胶带,不过是海绵的,便宜两元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