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失控保护 设置

楼主(2010-02-25):
失控保护
设置操作
第一步:发射机关机,接收机上电,等待16秒左右红灯闪烁,此时接收机进入
失控保护
设置状态
第二步:将发射机各通道的位置操控在模型失控后需要输出的数据位置(例如:你想模型在
失控保护
后油门为0%,那你此时就将油门拉到最低)
第三步:打开发射机电源,接收机红灯熄灭,
失控保护
设置操作成功
验证:关闭发射机看接收机输出的数据(
舵机
的状态)是否为当时设置的值。

网友A:
自己俱乐部顶下

网友:
什么控都这么设置吗

网友B:
同问 请教了 是什么控都这样设置吗 我的控式6ex 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楼主:
具体情况还得看控而定!天地飞大部分机型都按照此方法设置!
可以看接受机的指示灯显示来确定此方法能不能使用!

网友C(2010-10-31):
高手和高手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