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推动力航拍机的问题咨询一下前辈

楼主(2010-02-25):
现在有一个2216
电机
,一把9060正桨,一把9060反桨,一把8060三叶反桨,一把8060三叶正桨,请问哪个推力最大,排个续看看。我问的只是推力,正桨电机反转产生推力,反桨电机正转产生推力,请问哪个推力大,3叶桨和2叶桨产生的推力到底有多大区别,谢谢

网友A:
我也想问问,我的8寸两叶和三叶桨那个推理大??

网友B:
实测一下!这个问题得讲搭配吧?Kv与浆的选择!

网友C:
看看经销商给的参数对比一下,要不只能自己试了。
看看经销商给的参数对比一下,要不只能自己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