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昨天看到有朋友飞行时把401炸坏!我有点寒了!毕竟六百多哎!回头就把陀螺仪安装到尾管下了!什么都没调节.就是把本在上面的陀螺仪安装到下面!结果一推油门发现飞机在自旋!请问为什么啊?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到有朋友飞行时把401炸坏!我有点寒了!毕竟六百多哎!回头就把陀螺仪安装到尾管下了!什么都没调节.就是把本在上面的陀螺仪安装到下面!结果一推油门发现飞机在自旋!请问为什么啊?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从上面放到下面!区别就在陀螺仪的感应方向是相反的! 你得改动陀螺的感应方向就行了!你也可以检验一下陀螺感应方向就知道对了没!

楼主:
嘿嘿感谢啊!明天感受哦!嘿嘿放在下面心理上都安全!

网友:
改下陀螺一方向就好了~

网友:
请查看陀螺仪是否反向,方向是否反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你.

网友:
以我的教训为镜子,401放到下面是才是王道!!!

网友:
陀螺仪上DIR项选择REV档

楼主:
呵呵看到你某某的教训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