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WING V2的电池板的螺丝是多大的内六角?

楼主(2010-02-25):
炸机把
电池
板炸坏了,还没那么小的起子呢,怕买错了就悲剧了,我估计不是1.2 就是1.0的,谁知道呀

网友A:
是将电池板上到侧板上的四颗螺丝吗?都是1.5的啊,刚才还专门打开机头罩看了看

网友A:
将碳纤电池加长板固定到金属电池架上的四颗螺丝也是1.5的

楼主:
啊,不会吧,那我的几把起子都弄不进去的哟,你的不是原装的那种圆头螺丝(比较扁)吧

网友A:
是啊,原装的啊。新机装上就没换过啊

楼主:
刚找了个小平口,硬扭下来一个,发现用2.0的螺丝都可以喔,还有点小梅花,干脆硬扭下来完算了

网友B(2010-05-28):
0.7 ... 0.9 1.3 1.5 2.0 2.5 3.0 模友们都是用这些螺丝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