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2-25):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个JR R900S的接收 现在插
陀螺仪
不知道怎么插!只知道和9253和401的连接.其余的一组4根线分两个插头不会插了!(3根线并一组插头,还有一根黄线和电量显示并一组)请前辈们帮帮忙,这两个插头到底插在接收的哪个插孔,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3根线的插RUDD尾舵,一根是感度线插尾舵上面一格GEAR。

网友B:
jr系统的感度是在AUX2上的

网友A:
不知楼主是如何设置的,我的721和6100都是用GEAR做感度,控是DSX7,也可以用AUX2设,我只是试过

楼主:
非常感谢!我装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