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电机 KV1400 8060桨能做多大的飞机

楼主(2010-02-25):
正在DIY电动固定翼,请问老鸟个大问题:2212电机 KV1400  8060桨能做多大的飞机?比如翼长和宽

网友:
这个要看拉力 估计700G左右飞机没问题 翼展要大于700MM的 要不反扭力严重!

网友:
为什么不用9060的桨?拉力有900多克

网友:
翼龙的配置,J3泡沫也行

楼主:
我想做翼展1米的,但要做多宽的翼合适?

网友:
翼展1米,弦长12—18都是可以的

网友:
翼展900左右的赛斯纳的标准动力配置。。。。

网友:
我用1900kv的,8寸桨,搞的330,翼展80,反扭很大

网友:
做个翼展两米的KT滑翔鸡都能飞。

网友A:
2212电机 KV1400 配备1047桨效率挺高啊!9047就差点,8060更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 KV1400 配备1047桨效率挺高啊!9047就差点,8060更差了.
1047不怕烧电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47不怕烧电机啊?

1047是配2S锂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 KV1400 配备1047桨效率挺高啊!9047就差点,8060更差了.

引用 网友C:

1047是配2S锂电的。

现在除了玩F3P,有谁在用2S的电池?

千万别这样误导新手啊!

网友A:
1047配3S锂电,2212KV1400飞翼展850的E330,安逸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7配3S锂电,2212KV1400飞翼展850的E330,安逸得很.

1400的2212上3S电池8060桨就已经过载了,换1047桨马上就该冒烟了,难道你常年保持30%以下的油门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除了玩F3P,有谁在用2S的电池?

千万别这样误导新手啊!

大多数起飞重量600克以内的小型电固用2S电池都能飞得很轻松,用3S电池配合更低KV值的电机是为了减小电流降低铜损,但是现在你们什么机型都追求暴力,电机KV值不降直接加到3S电池还要配大桨,还不知道是谁在误导……

网友:
1米翼展的水星,包你爽飞, 电池放最前面压机头,电池最好1800左右的 桨用9047  不能长时间全油门,电机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起飞重量600克以内的小型电固用2S电池都能飞得很轻松,用3S电池配合更低KV值的电机是为了减小电流降低铜损,但是现在你们什么机型都追求暴力,电机KV值不降直接加到3S电池还要配大桨,还不知道是谁在误导… ...

是10楼在误导啊,他不说电池,直接告诉人家上1047,不是误导是什么?

网友:
我的可以飞翼展1.6M的飞机。总重900G。飞起来不吃力,中油门略微偏上可以快速爬升 。就是巡航时间略短。3-4级风飞的话,2200的电池,也就8-10分钟。无风天可以飞12-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起飞重量600克以内的小型电固用2S电池都能飞得很轻松,用3S电池配合更低KV值的电机是为了减小电流降低铜损,但是现在你们什么机型都追求暴力,电机KV值不降直接加到3S电池还要配大桨,还不知道是谁在误导… ...

又仔细看了一下,感觉你的意思是我在误导新手?

请明确指出我哪句误导了新手?谢谢!

BTW: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3S是主流,我们的讨论应该是基于3S电池的,不信你调查一下,谁在用2S的电池,占多少百分比。

不说明是多少S的电池,直接让人家上1047,你觉得挺好??说误导都说轻了,应该说是谋害新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