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习航线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呵呵,新手入模,单飞玩了3个多月了,终于可以4面悬停不炸机了,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练习航线了,练习航线应该怎么样开始练,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前进,后退,左移,右移,正8反8字航线!圆圈!

网友B:
既然你认为你悬停过关的话,航线就是多加个左右转弯~
8字和圆周都是由转弯构成的,再加个倒退和侧飞航线(刷锅也就是侧飞圆周)
在模拟器上找找转弯的感觉吧

楼主:
呵呵,我没说我悬停过了关哈,只是可以不炸机了,怎么样才算悬停过关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B:
悬停过关太难了,看你对自己要求了,一般衡量标准是能定点降落,窨井盖范围

楼主:
定点降落这个肯定过不了关,下一步就练定点降落了,谢谢楼上的朋友啊

网友C:
悬停练好 就可以切3D 翻啦 哈哈 航线 最好3D 模式飞行 熟悉3D 的 操纵杆

网友D:
基本功很重要的哦

网友E:
楼主有玩模拟器吗,有玩模拟器的话,在模拟器里炸多几十次就炸出感觉来了.
我也是在模拟器里会圆周航线再上真机的,
玩真机就两天就可四面悬停和定点落了,无炸机.
重要是多练模拟器,和有老手把机调好.慢慢会飞,多炸几次就会调机了

网友F:
练慢自旋

网友G:
我到现在只能对尾定点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