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样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可以更好的抗风

楼主(2010-02-26):
我是新手,目前处于正飞4面悬停阶段,配置是飞越450V2  斜盘是MD933*3,锁尾是GP750+MD922,动力为YT35X+XXD2218,每次飞的时候,遇到大风飞机就自己升上去了,要下来却不太容易,请问高手应该怎么样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可以把风的影响减到最小,目前油门和螺距曲线为:0 40 65 80 100      -2   +4    +9

网友:
开3D模式用负螺距就行,像模拟器里一样,不过你一定要适应一下才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还要问下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
直升机的转速越高,越抗风.
  如果楼主不怕废电,可是使用3D模式来飞行.
3D模式会有正负螺距,配合高转速,很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还要问下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应该怎样设置呢

3D模式是直机的一种特级飞行模式
需要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下调试,希望我的回答能给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