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02-26):
(无正文)

网友A:
随便买个镍氢电池充电器就可以了,干嘛用为锂电设计的平衡充费劲?

网友B:
平衡充输出和镍氢正负相接,在充电器上设定电池类别和充电电流,安全点还可以设充电截止时间,平衡头不用接,基本上平衡充都差不多这几项。

楼主:
谢谢楼上了 要用平衡头呢 不用平衡头会不会太慢

网友C:
镍氢电池不需要平衡充。串充即可。

楼主:
冲镍氢的话 电流最大可以开到多大 电池2500mah

网友D:
充镍氢电流大了充不满,如果有时间用0.1C充12个小时最好,2500mah的电池用500ma充也可以。充镍氢电要大电流充电需要特制的充电器,否则充不满的。

网友E:
回6楼的镍氢2500MAH用1A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