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可以直接接220V交流电做电源吗?

楼主(2010-02-26):
买了一个,还没到手,想问问大家!

网友A:
别介,小心点炮仗事小,被电到事大。

UNA6等许多充电器一般都是接+12V电源的。220V需要通过一个220V-12V的开关电源转换为12V才能使用。注意安全。接开关电源接220V的端子一定要绝缘,小心不要触电。

网友:
UNA6如果充6S的A123电池需要12V 30A 350W左右的电源。如果不需要一般10A-20A的就可以了。不要低于10A。要不电源功率不够UNA6的能力很难发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介,小心点炮仗事小,被电到事大。

UNA6等许多充电器一般都是接+12V电源的。220V需要通过一个220V-12V的开关电源转换为12V才能使用。注意安全。接开关电源接220V的端子一定要绝缘,小心不要触电。

网友:
我也正想买个UN-A6+12A电源+保姆

网友:
汗,千万别,A6的输入只有直流,如果输入220,你的A6马上完蛋。

网友:
可以是可以,问题是接上了就可以看到火花了!~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买个30A的电源,我有6S123电池!

网友:
绝不行的~~ 除非你想看烟火~~  需要一个12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