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ol power 30%和15%的使用区别?

楼主(2010-02-26):
请教如果只是飞飞类似F3C非暴力3D,翻滚,横滚,钟摆,刷锅,倒飞之类等~
以上动作里,感觉钟摆是比较费
发动机
的,因为要快速变化正负螺距 ,其他动作都还算温和~
15%的是否可以足够胜任?当然都是开定速的情况下,会又掉转明显的现象吗?
毕竟一桶80的差价,还是蛮诱人的
另外再想请教同样负荷强度的飞行下:
1.是否30的会比15的要省些油呢?
2.是否30的会比15的要温度低些呢?
3.从对发动机的保养和寿命上来看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对油机不懂,占个位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拙见:
1.30只会比15更费钱,没有省油的可能
2.温度取决于发动机油针的配合,虽然30会比15的润滑油多,但是同时硝基甲烷含量高了,爆发的热能也多了,所以温度实质没区别
3.从对发动机的保养和寿命上来看,用15的会比用30的省发动机。吃凉皮干轻活,吃了肉夹馍就得出点体力了,磨损自然大了
等拍砖

楼主:
已经定了一桶CP 15的回来感受下~~
还不错的话就先买一箱回来耍~

网友D:
板凳已经解答了:)

网友E:
我的CP15还在路上,估计下周末才能调试发动机了!!!

网友E:
感谢27的讲解!!

网友F:
3C动作15%完全符合,但是CP15的润滑比30低,需要注意相对30富点油
另外15的飞行时间比30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