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关于步进电机与编码器

楼主(2010-02-26):
步进电机一圈为200步,转动电机轴线上也有脉冲,那它可以作为一只200线的编码器用吗?

网友:
好想法,可行

楼主:
哈哈!这样不是可省好多钱了吗!要400线就用1:2增速。800线就用1:4增速。

网友A:
好像不行!
    主动步进电机失步的时候,也会抖动,而作为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也可能产生脉冲信号,这样就不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主动步进电机失步的时候,也会抖动,而作为编码器的步进电机也可能产生脉冲信号,这样就不对了吧?
您是说的没有方向信号吗?接两根线。AB相。

网友:
谁能试一下。

网友:
很好楼主可以实验一下
板凳说的问题,就是编码器也一样存在

网友:
实话告诉你我以前干过 , 行是相对而言,不行才是正确,原因是当步进电机高速转的时候,电压高还行。当电机以每秒小于一转时,基本没电压了需加放大整形电路了,在慢就很难有信号输出了,不信你们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