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p750问题

楼主(2010-02-26):
各位高手,我的
陀螺仪
是gp750,控式dsx9,
舵机
是ds520.我把舵机连到陀螺仪,再通过陀螺仪连到接收器后,左右方向舵,舵机都没有反应,转动机体也没反应。但是陀螺仪的灯是绿的。直接把舵机连到接收机上就有反应,说明舵机好的。
搞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通过陀螺仪以后,舵机就没反应。。

楼主:
已解决,插头插反了。。。真是新人啊

网友A:
我也犯过这个毛病。。。就记住一条,陀螺那几条线的颜色顺序就是舵机先得颜色顺序就好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以后一定检查,还好没烧陀螺仪。。。 当时反复看说明书,发现线接错时真是吓出一声冷汗,要是gp750连天都没上过就烧了可真要哭死我了

网友B:
接收上面有+ - 和信号线的标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