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求助

楼主(2010-02-26):
450改的油机,昨天试机开始有感度,后来陀螺没有感度了 接线方法是:4通道接陀螺三线的哪个插头,黄线接5通道,5通道+—接电源,1、2、3、6通接
舵机
,不知道这样接行不行,请知道的朋友帮助帮助

网友A:
奇怪。我的也是开始有感度。后来没有了一点反应。重新接线后胡乱搞了一下。恢复了一点点。但舵量很小

网友A:
你的接线没错

网友B:
建议换掉这垃圾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