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手WK2801PRO控,求老鸟推荐个模拟器和现实操作接近点的,有劳啦!:

楼主(2010-02-26):
新手刚入手WK2801PRO控,求老鸟推荐个模拟器和现实操作接近点的,有劳啦!

网友A:
那个SUB TRIM 功能解决没有?

楼主:
新入手的控 还没怎么摸呢

网友:
我用无门无派的多合一,转接线用遥控器自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SUB TRIM 功能解决没有?

有问题的不是sub trim 是travel adj,舵机行程调节

楼主:
我手上只有一个音频线 和2801PRO控   推荐下 载一个什么模拟器就直接可以飞了 不要加密狗之类的  谢谢啦  最好逼真点和实际飞接近点的

网友:
只能是G4.5了

网友:
凤凰也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只有一个音频线 和2801PRO控   推荐下 载一个什么模拟器就直接可以飞了 不要加密狗之类的  谢谢啦  最好逼真点和实际飞接近点的
你的要求太高了,没加密狗怎么玩模拟器?除非你是一个编程高手+电子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的不是sub trim 是travel adj,舵机行程调节

  對,記錯了呵呵!不知道解決沒有。

楼主:
买了狗还不错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