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机为何一般都用副翼和升降舵转弯,而不用方向舵????

楼主(2010-02-26):
1.请问飞机为何一般都用副翼和升降舵向左或右转弯,而不用方向舵????

2.方向舵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飞机还没离地时用方向舵????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A:
1、偏转副翼(以右转弯为例,副翼向有偏转),模型飞机轴向生成坡度,开始转弯,待坡度合适后,副翼回中。

2、因为产生坡度后,飞机升力会下降,所以应该向下拉一点升降舵,以维持模型飞机飞行高度不变。

3、转弯结束,一边将升降舵拉杆回中,一边反向打副翼。

4、机翼平直后,副翼回中,飞机水平飞行,转弯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偏转副翼(以右转弯为例,副翼向有偏转),模型飞机轴向生成坡度,开始转弯,待坡度合适后,副翼回中。

2、因为产生坡度后,飞机升力会下降,所以应该向下拉一点升降舵,以维持模型飞机飞行高度不变。

3、转 ...

谢谢,不过你说的我都知道呀!!!!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哟!*^_^*

网友:
飞机有向前的惯性  方向舵转弯抗拒不了向前的力  会很迟钝
副翼偏转再拉杆就很迅速
简单的说  方向舵转弯 作用力点不在飞机重心上 但副翼转弯作用力点靠近重心
地面转弯时因为方向舵的摇臂连动了转向起落架  如果没有起落架转向  飞机速度稍微快一点 也可以利用方向舵地面转弯  但是注意有侧倾覆的危险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感觉用方向舵转弯的话,幅度比较小,没有用副翼和升降舵来的大:loveliness: 。

网友:
1.飞机可以用副翼转弯、也可以用方向舵转弯,只是副翼转弯效果明显,并且掉高度较小。

2.方向舵用在转弯上(空中OR地面)。

建议这位朋友在 百度知道吧  搜索下有关飞机的相关知识,靠发帖子来学习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只用方向舵会侧滑

网友:
我有的时候用方向转弯,有的时候用副翼转弯,我觉得主要看个人习惯,我的飞机属于3D类的方向舵都比较大,转弯半径要比用副翼转弯半径要小,所以急转弯要用方向舵,缓转弯用副翼。

网友:
只用方向舵转向会很费劲

网友:
高速火车的转弯处铁轨见过吗?是内圆铁轨低于外圆铁轨的,这样就起到了克服惯性同时稳定缩小转向半径的作用了。飞机转向也是如此,用尾巴转向的时候需要配合副翼否则惯性的作用会使飞机平移增大转向半径。

网友:
新手又学习了一招,就是用副翼转弯我感觉操作要复杂点的,新手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用方向舵转弯半径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你说的我都知道呀!!!!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哟!*^_^*

可能是你的问题问得太笼统了,不知道你是要问力学方面的问题还是操作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力学方面的问题那建议你去搜索一下“飞机怎样转弯”
如果是模型方面的操作转弯用副翼和升降,一是为了减小转弯半径,让飞机转弯时的姿势更好看,当然也可以单独用方向舵转弯,但很别扭,转弯半径也很大!三通的飞机就是单单用方向舵转弯的。
飞机没离地之前使用方向舵来转弯的效率很低的,如果是前三点式靠前轮导向转弯,如果是后三点式是靠尾轮导向转弯,一般模型飞机的方向舵与导向轮是一起联动的!

网友:
方向舵用来修正侧风带来的偏航,当然用作转向也是可以的,还有侧飞、3D的时候方向舵就用上了

网友:
你想用方向舵作用面只有一个垂尾,用副翼加升降舵是机翼加尾翼哪个面积大?不过方向舵在飞滑翔机时很有用,掉高度小。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方向舵是用来转弯的,后来玩了<飞行模拟10>才知道, 方向舵是用来转弯时候修正侧滑的,就是使机身的纵轴与前进方向没有夹角. FS是个不错的游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及时、耐心和全面的回答!!!!: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骑自行车要转弯的时候都要向转弯的一侧倾斜,飞机也一样,也要倾斜,但倾斜的后果是机翼投影面积减小,升力减小,就要掉高度,所以拉一下就过来了。

网友:
副翼的转弯原理在力学上应该这么解释:
主翼在飞行时,会产生垂直向上的升力,飞机用副翼转弯时,这个升力也会和地面的垂直状态变为不垂直,根据力的分解法则,一个力会使飞机侧向转弯,一个力会与地面垂直(此力让飞机继续留在 空中。由于升力被分解了,所以高度也就掉了)

网友:
简单来说也不是不可以,用方向舵在空中转弯首先会产生侧滑,坐在飞机里的人会感觉到侧向受力,不过模型无所谓。通过转航向飞机同样会产生坡度,因为在转航向的同时外侧机翼的空气相对流速要大于内侧,根据升力原理外侧机翼升力大,所以就坡度了。
正常飞机的转弯是通过副翼和方向舵配合完成的,叫做协调转弯,这样会使飞机上的乘客感觉到很舒服,另外巡航中的飞机方向舵的行程是受限制的,也就是说高速的情况下一般不使用方向舵来转弯,否则会出现事故的

网友:
习惯副翼了

方向舵半径太大

网友(2016-10-01):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好像没有怎么回答,难道方向舵只是在地面转弯吗?教材调整航线要用副翼碰一下,就是感觉没有方向舵来得快,为什么?

网友:
方向舵转向转弯半径太大了

网友(2020-01-04):
slides to turn和bank to turn
都可以转弯,转弯过程不一样。

网友(2020-12-19):
真实飞行中副翼是主要实现转弯的主要方式,但是只用副翼飞行时会发现飞机产生侧滑,即飞机行进的方向与飞机的纵轴方向产生偏差,所以对于飞机性能不够的飞机,速度会在转弯的过程中掉的比较多,所以一部分因为速度的损失,同时由于转弯升力分力的原因导致飞机会掉高度。通常情况下会需要带一点杆或者增补一些油门来保持飞机平飞。但是如果使用了方向舵来修正侧滑,由于侧滑变小了,飞机的性能损失的不多,速度减小的不多,基本就不需要增补油门了。这是在真实飞行中方向舵的使用,
此外还有在双发飞机飞行中万一单发失效了,会需要使用方向舵来保持偏转力矩,使飞机来达到一个性能损失最小的侧滑值。
但是在航模当中,我们飞机的推重比相对较高,性能余度要比真实飞机大不少,所以通常大家正常飞行中不太使用方向舵来转弯(一些特技飞行会用到比较多),因为带点杆就能让飞机不掉高了。同时方向舵的偏转相对副翼来说较肉,适合最后航迹的对正,微调,不适用于机动。我自己的飞行感受就是当你使用仅方向舵的转弯的半径大于仅用副翼转弯的半径,大于副翼加方向舵协调转弯的半径(协调转弯就是向左或右打副翼的同时打一定合适量的向左或向右的方向舵)。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没说对的,欢迎讨论和指正

网友:
飞3D机就知道方向舵的重要,侧飞、吊机、蛇滚,当然3D机舵面比较大,舵效大。

网友:
转弯时需要力的,特别是转弯比较急,转弯半径小的时候。汽车靠车轮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但飞机就完全不同,没有抓地力,简单来说,只能用挡空气的办法获得转向力,对比一下,是方向舵挡空气的面积大还是机翼挡空气的面大?

网友:
打副翼使机翼产生倾斜,机翼产生的升力垂直于机翼,与垂直向下的飞机重力形成夹角,夹角即是升力与重力的合力方向,这个合力就是飞机绕合力方向所指的圆心盘旋的向心力,飞机速度方向就是切线方向,垂直于向心力方向,如果不进行其它操作,飞机绕圆心盘旋,并降低高度,为维持高度,应拉升降舵并适当加大油门。飞机盘旋到所需位置,反方向回副翼并回中,副翼改为水平,停拉升降舵,油门减少,飞机水平飞行,完成转弯。方向舵也可以使飞机机头转向,起偏航作用,垂直尾翼产生偏航力矩,绕飞机重心水平转动。一般,各舵面应配合使用,使转弯柔和自然。

网友:
拉升降舵产生抬头力矩,适当加大油门提高飞机速度,增大升力

网友:
用方向舵转弯不会掉高度,打副翼飞机倾斜后如果不及时拉杆飞机马上就会掉高度。
方向舵在起飞和降落时可以微调方向,让飞机保持直线飞行。

网友:
一、真实飞机
   1:副翼转弯有利于提高乘坐人员的舒适性。
       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转弯时会使乘坐人员向远离转弯圆心方向倾斜,不利于机上人员及货物、设备的稳定。为了克服这些缺点,转弯时要使机体向转弯圆心方向倾斜。用副翼转弯正好能达到这个效果。
   2:副翼与方向配合既能保证乘员舒适,也保证了机体不会出现侧滑。
二、模型飞机(固定翼)
   1:副翼转弯(水平)给人们视觉上的舒适感,使得转弯动作不会太突兀。这是人们生活中习惯的转弯姿态。跑步、骑自行车、开摩托车等等,遇到的太多,转弯时向转弯圆心侧内倾,人们觉得是最自然的姿态。
   2:副翼转弯使得操作的方便性最佳。只操作副翼、升降即可完成转弯。方向舵转弯要控制方向、升降、副翼三个舵面。
   3:模型飞机转弯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切都是以给观者带来最舒适的视觉享受为目的。比如:垂直方向上转弯,没人用副翼,因为姿态太难看了。
   4:所以自己认为怎样好看,怎样舒服就怎样练吧。
三、关于方向舵转弯的用处
   方向舵转弯一般用于空中除水平转弯外的情况(滑翔机除外),由于转向轮一般与方向舵联动,所以为了提高转弯效果,地面转弯用方向舵。

网友:
因为效率高

网友(2021-01-23):
方向舵转弯没有副翼姿态优美

网友:
副翼和方向舵一起配合更完美,一般我要急拐弯的话用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