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玩船的前辈

楼主(2010-02-26):
船好控制还是飞机好控制?谢谢

网友A:
船!
一般二通就O.K.
而飞机降浩落是最危险的時刻....

网友B:
船只在是平面运动,可动可停~
飞机是在立体的二维空间运动,永远在动态中运动,受风影响大~~~

网友C:
如果除了玩船还想玩点别的,比如飞机 电直什么的,可以一步到位买个6通的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通吃!一个控搞定,不要换控了!

网友D:
船好控制

网友E:
绝对是船好控制 飞机在天上你就要不停的操作遥控器 船么 你想停就停 想开就开

网友F:
只能说船相对上手比较容易些。
飞机独舞的比较多,船对抗的比较多。要求各有不同。

网友G:
我花了半年多 才会开直机
船只要一下水就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