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200v2+gm730不锁尾

楼主(2010-02-26):
ep200v2+gm730,不锁尾,一推油门飞机就打转,试过将730的方向调整,转的更加快,郁闷,请教各位高手:loveliness:

网友:
断电,等一下再开机,可能尾浆没调好……

网友:
是按程序调整的尾中点么,是向哪边转呢,观察一下开机后尾推的位置是不是在你设定的中点,有没有移动(不动方向)。

网友A:
想请问高手一个问题,EP 200 V2的平衡杆长的平衡杆是配那个长的平衡锤吗?长平衡杆是用来飞一般的悬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高手一个问题,EP 200 V2的平衡杆长的平衡杆是配那个长的平衡锤吗?长平衡杆是用来飞一般的悬停吗?

我不是GS,但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把那个  吗  字和 问号 去掉就行了

网友:
长平衡杆 长重锤 初学者   特别稳定  悬停
长平衡杆 短重锤 一般飞行 比较稳定  航线
短平衡杆 长重锤 3D飞行    灵活     3D
短平衡杆 短重锤 3D高手  特别灵活  快速3D

楼主:
逆时针转

楼主:
开机自检可以回到中立点

楼主:
如果将陀螺的方向开关反过来,转的速度加快

楼主:
推左,尾椎向右走,推右尾椎向左走

楼主:
控调锁尾,不锁尾都是逆时针转

楼主:
陀螺仪两种状态,1.长亮灯的时候,推左,尾椎向右走,推右尾椎向左走。不会回中立点。2,不亮灯的时候推左,尾椎向右走,松手,自动回中;推右尾椎向左走松手,自动回中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如果还这样,那可能是陀螺有问题了。

楼主:
电调好像线性等都不错,我换个401上去试试

楼主:
报告,换了个401上去,情况一样。是不是我的控没有设置好呢?

网友:
如果陀螺没问题,而你说的一起来就逆时针转说明尾桨已经跑到右边去了,你确ren尾桨的旋转方向是逆时针即尾桨转起来是向机身方向逆时针转。可以换个电调试试,线性好是在没飞起来的情况下,当马达全速转所有舵机工作时也许会供电不足。接下来换个尾舵机哪怕是普通模拟舵机试一下,按模拟设置陀螺,还不行就从皮带传动开始往后查,保证顺滑无振动。只能用排除法了,按你说的摇杆运动方向控设置是对的,除非尾桨旋转方向错误。再不行只能说这JJ它不让你玩

网友B:
肯定是尾舵混控没有关掉

楼主:
尾桨是逆时针转的,通电后尾桨是直的,没有角度的,也居中。我用手抓住飞机举高过头一给油门,就感觉到飞机逆时针甩尾,打右觉得飞机甩的更加厉害,但是打左就只是觉得有点点力。另外我开全油门,用手举高飞机,逆时针转飞机明显比顺时针转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尾舵混控没有关掉

请教尾舵混控如何设置的?

楼主:
我的控里面的progmix1,2,3,4四个都是off的

楼主:
全油门的时候,尾陀打左右都很利索的

网友C:
是按教程设的中点么,非锁尾状态下起飞不偏,然后打到锁尾。没道理啊!逆时针省力是正常的,有大桨的扭力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按教程设的中点么,非锁尾状态下起飞不偏,然后打到锁尾。没道理啊!逆时针省力是正常的,有大桨的扭力起作用。

:loveliness: 没看到教程呢

网友:
可能中点不对,移动尾舵机让尾桨有3-5度向左的角度,滑块居中,起来不跑即可固定尾舵机。

网友:
谢谢地板和六楼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尾舵混控如何设置的?

拔掉电机线,然后推油门,你看你的尾舵动不动,如果动的话说明混控没有关掉。至于怎么关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的控跟你的不一样,你请教下其他高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按12楼和26楼的方法检查后都没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皮带是否太松有部分打滑现象,或是尾中联在尾轴上打滑,我前天飞450的时候就是机机尾巴逆时针打转,大浆和尾桨都在旋转,我反用常规的方法复检查尾舵和陀螺仪,都没查到异常情况,最后用手无意拨了一下尾桨,发现转动尾桨皮带和小齿盘都不会跟着转,最后检查发现是尾中联上固定尾轴的顶丝松了,于是马上紧了一下这颗顶丝,故障就被排除了。

楼主:
虽然问题还未解决,但是先感谢各位的帮助 ,我还在努力中。拔了电机只有3个斜盘往上顶。皮带应该正常。谢谢

楼主:
我估计应该是这个飞机的硬件上面的调试问题,因为控的配置我复制到另一频道上450,450都好好的

网友:
那应该是螺距油门没调好。我 的大约是-1    4      10

楼主:
谢谢各位出手帮助。现在估计原因找到:由于某次炸鸡,将尾陀机震动轻微移位。。。。。。。。。各位新老鸟都知道下面是什么了 ,我就的不说了。再次感谢给我给予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