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0-02-26):
请告知:四通直机和六通直机有什么区别? 感谢!

网友:
你怎么到上等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怎么到二级士官的,我就怎么到上等兵的.

网友:
顶一个。。看看我是什么等级了。。。

网友:
哇。。我才列兵。。。o(╯□╰)o

网友A:
呵呵,所谓4通,6通,就是通道数,
区别就是舵机多了1个
6通道可以变距,就是因为这样能倒飞
其他都一样

网友:
6通比4通多2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所谓4通,6通,就是通道数,
区别就是舵机多了1个
6通道可以变距,就是因为这样能倒飞
其他都一样

还多一个感度通道,虽然我一直觉得用处不大

网友:
  感度是高手玩的。。。

网友:
我也看看上等兵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个月先上等兵

网友:
比我这个一周的列兵还菜

网友:
4通道一般是固定桨距,主要用于悬停,航线
6通道一般是变距机,也就是3D直升机

网友:
四通就是你的大脑可以控制4只手;
六通就是你的大脑可以控制6只手;

网友:
楼主 你6通 4通 各买一架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