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26CC汽油机的压缩是良好的

楼主(2010-02-26):
请玩汽油船机的模友指教下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业余情况下看排排烟,烟少,淡蓝色,无炝人气味,就比较好了。专业的拧下火花塞,在火花塞位置上个什么表,主能测出来。

网友:
有种工具叫缸压表。。

网友:
这站有个叫大man的深资模友!

他己测量過大部份的汽油机缸压,小松類的(压缩比最好的k/pa数)他最清楚
我也是用缸压在來调机器的

网友:
缸压表 跟打轮胎气的气压表 是一样的嘛~!但是你要有接头连接发动机会看表就可以了 ~!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座等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