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能用教练线带天六么

楼主(2010-02-26):
天九能用教练线带天六么

网友A:
天6可以带天6吗?
06X-A的

网友B:
不能直接用,会烧的!但是天六改装后可以,去专版找找看

网友C:
可以用,不存在什么烧不烧的问题,将T6输出信号接到T9教练接口的输入端就可以。
我已经在这样使用,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不能用T6的接收机,如果用T6接收机则不能切换T6和T9控制。原因未知。
T6带T6需要从主机端T6的电路板上引出一根线或改装一下,我没有改过,但是肯定是可以的,需要一点电路知识。

网友D:
ls的真的?
我天9带天6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E(2010-09-30):
相当弱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