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小直升机中的四合一控制器指的是什么啊?刚入门,多多指教啊!

楼主(2010-02-26):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把接收机、电调、陀螺仪、混控器四个部件,合在装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接收机、电调、陀螺仪、混控器四个部件,合在装在一起,

网友(2011-02-18):
路过,学习,顺便顶顶,谢谢解答

网友:
接收、两个电调、陀螺

网友(2012-01-12):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接收机,陀螺仪,电调都知道。那个混控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