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遥控购买

楼主(2010-02-26):
我是新手。想买个稍微好一点的遥控器,价格在1000以内,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天8不错,或者+点买DSX7

网友:
收个2手的DSX7

网友:
收个二手的DX7或DSX7吧,不玩太高级的JJ,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A:
1100买个新的DX6i带6200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0买个新的DX6i带6200接收。

最佳选择。

网友:
DSX7和DX6是不是就相差一个通道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差别吗?如果7比6要多记住记忆的数据,那我看6应该是够了,价格相差很大一部分了。如果要飞PFV这两种遥控器合适吗?如果不合适,那应该选用那些呢?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1000以内  6EX,天8,GL2.4都不错

网友:
我看飞PFV用ff9的pcm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网友:
咋没人推荐2801pro,把玩了一阵子了,说是国产精品一点不为过

网友:
固定翼的话,4YF或者4VF最经典,久经市场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