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500疑难杂症~

楼主(2010-02-26):
问题解决啦哈,把
陀螺仪
放下面就好,锁尾刚刚的

网友A:
还是换回去吧~你没有征得JJ的同意啊! 从对转齿轮到尾桨夹检查一遍,包括中点。

网友B:
我的500也有过一次这样,还是GY611呢,后来发现是尾桨夹松的一塌糊涂,尾桨没飞出来算我运气好……
建议LZ也检查一下,还有401那个delay设置为0了吗?皮带是否太松或者太紧?

网友:
皮带紧了~尾桨夹有点小晃,很小,会不会是震动导致陀螺仪不停不稳定工作呢~~~

网友C:
1、检查皮带齿是否完好。
2、陀螺的固定不能过松或过紧,应该不是震动,油机震动更大。
3、不像是干扰,但可以试验下,可以用锡箔纸包下陀螺试下。
4、重新设定尾舵机中立点---尾舵机90度时,尾推中点偏左点。
5、看看陀螺仪设定项--感度线通道正反设置,如设反,改为正。
6、试飞通电后不要碰飞机,待陀螺确定中立点后,方能挪动飞机或起飞。

网友D:
尾推是否顺滑。有无卡涩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陀螺仪感度正反响?别人的控也试过了
怎么办呀
还是过750+9254就变成高速来回晃类似于金鱼尾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行吧~有一点点不顺滑~但貌似620力量很大呀 没什么影响唉~~~

网友E:
加大转速 试一下

网友A:
没准是你的尾管静电影响的

网友F:
棒棒糖 在哪飞的呀?? 场地貌似不错~!

网友G:
还有一个,单向轴承损坏也会晃尾巴

网友A:
别跟另外一位模友似地感度线插在GEAR,控上设的是AUX2

网友A:
再把你的名字改了叫500500才可以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