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处理问题

楼主(2010-02-26):
铝合金处理问题
我们现在都在使用铝合金进行加工制作,铝合金加工后的零件总是有些加工的痕迹,如铣刀纹、锯齿纹等,如何处理加工后铝合金的痕迹?
抛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很是费劲。
阳极氧化,能否消除加工纹路呢?

网友A:
喷沙,电化。。。。。

网友B:
拉丝,或喷砂。。。

网友C:
铝合金表面的确不好处理!

网友D:
找专业处理的搞一下就完了

网友E:
刀尖锋利一些,最后走一次光刀

网友F:
依次砂纸打磨 最后抛光就好了 阳极化依然会有金属纹路

网友G:
回复 楼主:
1.喷砂是最简单的方法
2.也可以用砂纸慢慢抛光,从400号-2500号的砂纸(进口),一级一级地打磨,可以达到镜光的效果。
3.平面或圆面的话,机加工也可以,用钻石刀粒,车,或铣,可以让工件表面发出像CD纹一样的彩光。

网友H:
板凳说的没错。拉丝,或喷砂。。。

楼主:
原帖由
鹤山
于 2010-2-27 00:18 发表
板凳说的没错。拉丝,或喷砂。。。
拉丝,如何拉?
喷砂,也许只有找厂家了

网友I:
有没有人试过用刀铲一遍

网友J:
使用尼龙砂带处理一下,能有效提高工件表面质量,且不改变工件形状尺寸,效率也高
缺点是角缝等位置处理不到

网友K:
拉丝,简单就是用砂纸从一个方向反复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