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副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请问一下 我的凤凰2.5 副螺距为什么只有-4 曲线都调过了 还是-4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的遥杆行程没有校准,在凤凰里面再校准一次
3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飞机?如果是练习机螺距是调不高的。

楼主:
600 700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问题解决了。。 + - 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