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关于调舵机求助,车跑不直

楼主(2010-02-26):
关于调
舵机
求助,车跑不直,微调调直了,跑一会车又开始偏了,应该是要调舵机吧,改调哪点呢?求个图说明,谢谢

网友A:
是向一个方向偏还是有时向左有时向右?
跑不直出了舵机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比如:
悬挂左右不对称
差速器
虚位
……

楼主:
时左时右的,悬挂应该是对称的

网友B:
加个陀螺仪不知效果怎样。

楼主:
垃圾车就没必要装陀螺仪了。。。

网友C:
转向处虚位太大了吧

网友:
调主销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