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能改3mm横轴吗

楼主(2010-02-26):
450sport能改3mm横轴吗?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我改了 正常的

网友B:
改了后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C:
改了保护中联

网友D:
可以的,,参看冰人的改装

网友E:
有套装,我买了,还没用呢

网友F:
3mm外丝横轴飞3D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改吧!

楼主:
改过的朋友,能说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G:
有必要吗?

楼主:
我是新手,很多都不懂。

网友H:
好像sport的横轴要比SE 3MM长点

网友I:
长一厘米 该不该无所谓 怕射桨多上螺丝胶 ~~!保护中联 大齿与主轴链接 找根和螺丝差不多粗细的铜丝~~!

网友J:
楼上的意思大齿盘和主轴固定螺丝用铜丝代替,不知实际使用炸鸡时效果如何,跟中联有何关系,能说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