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球头扣磨损或意外脱落的设想……

楼主(2010-02-26):
最近看到模型飞机伤人的报道,让我这个本来胆子就不大的新手又胆小了许多,查资料有相当部分的意外炸机,除了电子设备外,球头扣由热胀冷缩的环境因素,磨损、飞行中松脱也是发生意外炸机的常见原因之一,本人也经历过球头扣脱落,10多米的高空机子突然直直掉下,大部分连杆都扭成了麻花,损失主轴、脚架,尾垂翼,连杆、F臂、大齿轮。其他的都完好,连木浆都没坏,后来分析是球头扣落了突然卡主旋翼头,至使扫齿失去动力直接掉下,所以连木桨都没机会打坏。幸好自己单飞,没有什么观众。由此可见,有了这些潜在的不可靠因素会使意外的几率变的更多,因此才有了从新设计连杆的念头。由于我没有车床等工具,所以画个示意图,大家共同讨论下可行性,并共同改进。另外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动手试下,但愿能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多拍砖。谢谢! 示意图请看下面:

网友:
自由度不太够吧好像……因为球头扣可以绕X、Y、Z轴转动,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确不。

网友:
类似的东西以前实践过。。只能用在直线运动的地方 例如SF臂和大桨夹之间,,其他连杆不是完全直线运动难。。而且SF臂和大桨夹之间的那个也因为装配太麻烦后来没有用了

网友:
解决的办法是用质量好一点的球头扣和勤保养。

网友:
对啊,少2个自由度,这样固定后只能绕一个平面旋转

网友:
换好一点的球头,球头扣。
勤检查,有疑问就换掉。

网友:
少1个自由度

网友:
航模在于折腾。。。不过。。还是球头的好。。

网友:
可以看一下球头的作用 然后 根据作用做出合适的 设计

如果你能使 球头连杆 处于一个平面内动作 那么你这么设计也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
不大可行吧,我把尾推与L臂连接的地方用轴承代替球头试过。卡的厉害。

网友:
应该生产高品质的球头扣,用尼龙等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