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有问题想问,平衡充推荐

楼主(2010-02-26):
我是个才接触模型的新人,买了个hsp的漂移车,自己用18650组装了两组
电池
组,主要是目的就是玩,不求急速,现在准备买一个300左右的平衡充,请各位前辈推荐一下,并能说明其优点最好,谢谢

网友A:
是LIFE(锂铁)的么?要注意LIFE电池标称电压是3.3V~充满是3.6V~跟一般的锂聚电压不一样~所以如果是锂铁电池~~买的时候要问清楚能否支持锂铁电池~
如果只是为了玩漂移车~他不追求速度~其实上镍氢电池就足够了~皮实~
充电器买个Imax B5(前提是你以后不会升级玩更暴力的电动模型)200出头~充镍氢电池绰绰有余~锂聚的最多可以冲5s~不支持锂铁~
再加个电源适配器40-50元~300内肯定搞定~最实惠的是去二手论坛收个二手充电器~(如果是锂铁电池一定要问清楚该充电器是否支持~)
玩车应该去 bbs.rcfans.com 看看~有专门的漂移论坛~ 那里主要是玩儿车~这里主要是玩儿航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