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922舵机的请进.

楼主(2010-02-26):
问一下,大家用MD922
舵机
锁尾, 用的是哪个孔啊?
我的922舵机用在450上锁尾, 用的是最里边两边的孔子,也就是离中心点很近的,但不是最近的孔
用的天8控, KDS800陀螺,锁尾模式感度现在46. 感度超过50 尾巴就有一点点左右摆了。
大家用的哪个孔?

网友A:
这个无所谓,飞机是调出来的,没有100%一定的调试方法.只要好飞即可.

网友B:
还是感度高了呗,你再往下调调。一直调到不摆为止

网友C:
我用KDS平衡仪的陀螺仪配合MD922,感度只在30左右

楼主:
我正在想办法提高感度,
改装了飞越25元的 金属尾单推,比原装的顺滑很多了。比原装的好多了。虚位也减小了很多。
尾拉杆也改成碳拉杆了。 以前是铁丝的。
本以为 感度可以提高一,没想到今天试飞,发现感度46 就摆尾。 还不如以前没改装好。
找原因, 发现碳杆球头扣太紧了,正在准备打磨这个地方,让整个系统顺滑。

网友D:
你就没再调高点??我用6C 感度大概在80左右。。没金鱼尾现象。

网友E:
 我用的 罗技 lgt2100 陀螺 用922锁尾 感度在87% 锁的很死!

网友F:
请问md922能用在500电直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