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珠丝杆相关问题

楼主(2010-02-27):
本人收了三根二手滚珠丝杆,店家说这个丝杆是磨制的,不用消回差,请问是这样的吗?

2。有两根丝杆上面的螺母转动不是很顺,用手转动螺母转动比较吃力,转动后手指一离开螺母就停止转动,另外一根比较好将丝杆直立螺母会自行下降,这两根螺母比较紧的有没有关系?如果有该怎么样调整?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滚珠丝杆很多种形式,其中一种螺母带预紧的是真正不用消回差的,这与丝杆是磨制的还是轧制的没什么关系。不过市面上绝大多是丝杆都是不带预紧的,只是由于滚珠丝杆精度较高,回差很小,一般的应用可以忽略而已。滚珠丝杆一般是没有可调部分的。新丝杆都是非常顺滑的,稍有倾斜,螺母就会滑动的状态 转动涩的,有可能是螺母内部脏了吧?用汽油清洗一下,再从新上油看看。再不行,就应该是报废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汽油怎么洗?是把螺母拆下来还是直接在上面洗?

网友:
清洗一下就可以

楼主:
汗!就是不知道怎么洗要不要把螺母拿下来!不拿下来的话螺母里怎么洗!

网友:
不要轻宜拆开
转时滴上汽油或柴油洗
可以搜我的精华帖 滚珠丝杠

网友:
螺母泡在汽油里来回转动丝杠就可以了吧~!

网友:
把丝杆立着容器盖里,先加点汽油到螺母,然后来回上下推动,边加边看情况了,这头清好再换个头,注意丝杆转动时汽油会飞溅出来,注意哦.

网友:
滚珠丝杆千万不能把螺母拧下来了。到时候一把珠子在手里,哭都来不及

网友:
可以自由转动的,基本是间隙不小的了。:loveliness:
随便拆,搞过一次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转动顺滑但有阻尼感的才是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