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想入魔

楼主(2010-02-27):
拜托各位老师帮我出出主意吧
我是个纯新手,因偶然给别人孩子买遥控飞机玩具,对遥控航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对此一窍不通,第一次买了架玩具电直,自己玩,二天后才意识到是三通道的带陀螺的玩具飞机。现在基本能控制悬浮,炸了几次机,都自己修好了。潜水几天,对航模有了一点点的认识,很想玩玩。我有个较长期的不成熟的想法,恳请各位老师指点!
1.近期想买或组装四通道电直(200或250),稳定性好点,可室内、室外都能飞的同时可电脑模拟的,练练手。
2.想弄架450六通电直玩玩,想自己组装。本人喜欢自己动手。
3.以后再玩玩油动固定翼或者油直
想请教:是否应该先买一个稍好的控,可以一直用下去的。8通道的够吗?控是否该买2.4G的?
是否先买一个四通电直套机?还是组装一个200或250,虽然目前我还是纯新手,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因从未组装过,有点担心。
现在很矛盾,恭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先上450!小的和大的暂时不合适。控最好一次到位。用DSX7可以,2。4G的。如果动手能力较强,别买套机。技术问题可咨询,有很多行家里手,都会毫无保留奉献的。

网友:
先买个控,苦练一个月模拟器

网友:
对,建议先买个模拟器先感觉下。如果没有兴趣了可以少花冤枉钱啊。

网友A:
1.不存在绝对室内,和室外的机型. 新手绝对控制不了室外机型.建议室内机型先上,熟悉后,上450
2.450没老鸟带,很麻烦,新手很难组装和调试,并且危险性极大,慎重...
3.心不要那么大,先买个模拟器回来,入魔很艰苦.没有一定的毅力和经济基础是坚持不了的.
4.控无所谓,6通控够上电直,7通控够上油直,7道以上适合像真...建议D7 天8 天9 6EX  9X 10C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楼主有什么不懂可以联系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存在绝对室内,和室外的机型. 新手绝对控制不了室外机型.建议室内机型先上,熟悉后,上450
2.450没老鸟带,很麻烦,新手很难组装和调试,并且危险性极大,慎重...
3.心不要那么大,先买个模拟器回来,入魔很艰苦.没有一 ...
饭版说得很正确 ,没人带就先上4通双桨+模拟器,一来便宜,二来容易上手,还比较安全

网友:
已经有了兴趣 并且 有了很好的修理能力 并且还会悬停

那么就赶紧练模拟器吧

网友:
我先用6EX练了一个月模拟器,然后上yt450,入门ing..

网友:
买套450   配置可以论坛里 多潜水    控看你预算 而定   DSX7比较实惠的 东西     模拟器 多飞飞 自己的飞机 自己先装着  然后找当地的老模友一起玩~~

网友:
可以买套450,但是只能在室外玩,室内很危险的。
控可以买DXS7,比较流行。预算赋予可以上10C 2.4.
现在还是用2.4的控吧,同频干扰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10楼的说的有理。

网友:
照搬一次自己写给 另一个新魔友的话!
先进个好点的遥控器 先飞好模拟器...机子不要买套装 套装很多东西玩上了就发现要出掉!!!!
整套飞机分以下几个部分: 1 机身  2 遥控+接收 3 陀螺仪
以上3项(绝对不要差的 直接上好的 绝对不后悔!)机身可以上YT SPORT就好了! 遥控 几百块上 6EX HP   1千多点就上6EX 2.4G或者DX6I  上1600元上DSX7 最理想!  陀螺仪最起码要上正货GY401!
4  锁尾舵机  5 十字盘舵机 6 电调  7修机专用工具 8 易损配件
锁尾舵机 可以用国产 恒吉922    十字盘舵机要3只 可以用恒吉933 或者辉盛MG90性价比都很高! 电调要上好盈40A耐炸好用! 修机工具必须的有 球头钳 内6角螺丝刀 1.5mmX2 2.0MMX1 2.5MMX1 套筒4.0mmX1 5.5mmX1 还必须有镊子 尖嘴钳X1 备用机身螺丝1包  螺丝胶  强力模型用双面胶  模型用魔术贴 螺距尺 扎带 桨托 标尺  等等!!
9充电设备 10电机 11电池
然后不得要说的是充电器  充电器最好上好点的平衡充 起码正品B6以上的多功能平衡充!B6不带风扇!米够最好加多点钱买个带风扇的!例如X605是B6升级版!要安全最好用就上UNA6独立平衡充!!
电池又分 LIPO聚锂  和 A123电池!!价格差不多现在!一般的新手适合用A123电池耐用可以起落无数次!!不过一般配套的飞机是飞聚锂电池的!要飞A123要换专门的电机马达!市面上国产最好的是朗宇S2220卖一百多!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傲翔AX-2218!九十多块!
搞几块电池是必须的!!
以上11项 是必须品! 全套搞出来!!大概4000左右!但是绝对是走得直线!!不走弯路哈!
哈哈!!说了一大堆!!其实我也是刚入魔一个多月!!不过一路走来自己飞飞!看贴无数说点心得还有点了!以上是不走歪路!!新手建议配置!!都是些绝大多数朋友推荐实用性价比最高的 宝贝!!LZ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机子并不难装...基本多模型有兴趣的兄弟拿回来看说明书就懂装了!!当然最好身边有老手指点可以一日千里!!

网友:
 以上是450 建议走性价比路线配置!!
新手也可以先进控练模拟器!!    或者 进个4通LAMA 练手!!

网友:
先上个好控,练练模拟器,练好直接4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回头看以前的帖子,再次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不用谢啊! 举手之劳!! 现不知楼主 爽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