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B8 充电器 有几个不明白

楼主(2010-02-27):
大虾们 请教一个 B6,B8里的 key beep 是什么意思?
buzzer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最好能有全部的意思对照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关掉BE声音的意思

网友B:
关掉按键音

网友C:
原帖由
sshhbb
于 2010-2-28 11:20 发表
关掉按键音

网友D:
key beep 是按键音的开关
buzzer 是蜂鸣器的开关(报警,警告,提示)

网友E:
六楼正解!

网友F:
LZ 用得真仔细啊,我的就调个充电,那些菜单看都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