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

楼主(2010-02-27):
华科尔LAMA2双桨
由于刚入手,摔过几次
现在飞不起来
症状如下:放地上油门推到顶,飞机左右摆动,飞不起来
手抓住飞机尾部,再开飞机油门,感觉到明显的升力(足够飞机飞起来)
抓尾部的时候,上方的浆有时会停转,一马达停转
求高手赐教啊~~~~~~

网友A:
提出一点新手容易犯错的
请把电冲足了再试试!
你就算没起飞过,地面试飞多了电量也会不足的,这时会认为是机机有问题。
只是建议你这样试试看看,如果能保证电量充足还这样那就是机机有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大齿轮的螺丝松了?

网友C:
检查一下内主轴是否弯了

网友D:
 望楼主拍个录象 我来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抓在手里放飞,结果很不稳定的撞了出去
然后飞机又正常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外主轴的一个螺丝松了,造成转的时候轴打滑,动力不足。。。

网友E:
有一个 LAMA 调整方式的 视频 你看下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F: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G:
 好久没研究LAMA了 自从上45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