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提个问题,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0-02-27):
用什么才能磨出这样的齿,金刚石砂轮?(不知有没有这种梯形的)

网友:
我看着象钥匙,拿着这个仿形?才疏学浅,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网友:
金刚石磨片,薄的。这个应该是钥匙胚,去配钥匙的地方就可以做出来。如果配匙师傅技术可以的话,用手锉都可以搞掂。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的,那找街上的修锁师傅,如果是别人的,别干违法。

楼主:
没说清楚。

由于批量太大,又是个性化的,没法找人帮忙,

就是铜的,0.8~1cm厚,磨出上述齿形就行。大家推荐个方案,谢谢!

网友:
批量大就买个配钥匙的小车床,做起来快得很,它的砂轮就像个放大后又压扁了的伞形齿轮

网友:
多就用冲床冲,一天几万个

网友:
大批量做,小型冲床应该能完成,做一个1比1的模具OK,小批量还是用7楼的办法经济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
解决的方法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