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JR 9XII用JR原装2.4G高频头,天线,接受机改装成2.4G的效果

楼主(2010-02-27):
请教高手,JR 9XII用JR原装2.4G高频头,天线,接受机改装成2.4G后同原厂的JR DSX9在耗电量、功率、遥控距离、精度、分辨率等性能上有区别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用原装的高频头是是PCM 还是PPM模式!

网友:
目前从Spektrum的拆机图以及之前看到的一个JR的拆机图来看。JR和Spektrum的控,在2.4G模块之前的信号很可能就是PPM的。

网友:
JR 9X2的用JR原装2.4G如何改不知道,但是Spektrum的DX7进自身的原装2.4G模块是PPM信号。
因为有个巴西的模友用我们飞梦FD的DIY改装Spektrum DX7就是直接取自控中的PPM信号。

网友:
很漂亮,收藏了!

为啥,这个老外改的这么漂亮!!!
为啥,他找到了这么合适的外壳装飞梦的DIY !
为啥,我看着他改的DIY就搞到很高级啊?

网友B:
DX7本来就是2.4的,不知道为什么好要改飞梦2.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X7本来就是2.4的,不知道为什么好要改飞梦2.4

也许是接收机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接收机便宜

Spektrum的接收不算贵啊,又不是DSMJ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ektrum的接收不算贵啊,又不是DSMJ的。

改装成 飞梦的2.4G系统,就用飞梦的2.4G接收机了啊 。呵呵

网友D:
9X2改SPEKTRUM高频头后,速度是没有DSX9快的

网友:
ms9xii的发射功率大

楼主:
请教高手,JR 9XII用JR原装2.4G高频头,天线,接受机改装成2.4G后同原厂的JR DSX9在耗电量、功率、遥控距离、精度、分辨率等性能上有区别吗?
还是没有人明确回答啊,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是买SPEKTRUM高频头改我的9X2还是直接换DSX9。高手们再指点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9X2改SPEKTRUM高频头后,速度是没有DSX9快的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8937&;highlight=12%2B%B2%F0
从第10楼看。这张图片是JR 12X的2.4G射频模块的清晰图啊,模块型号是X1TXNG。

还有这个帖子:是升级模块的拆机图: http://xhand.my03.com/lt_showinfotree.php?id=258
请看最后一张。模块型号是X1TXN,和12X是一字之差,该模块是肯定接收控的PPM信号的。

对比两个模块的型号,就差一个字母。大胆的推测一下。JR 12X也是用PPM的??!!如果12X是PPM的,那么DSX9也差不远了。那么9X2用Spektrum的升级模块改2.4G就和DSX9不应该有区别了。

网友E:
终于找到一张DSX9的拆机图。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p=14521446
从第五楼的第一张照片以及第三张照片看,DSX9用的射频模块式X1TXN,和升级套件高频头中使用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初步证明DSX9其实用的就是PPM信号,然后经过X1TXN模块发送。那么可以假设一个结论,就是JR 9X2 通过Spektrum的2.4G套件升级,其效果和DSX9应该是一样的。除非X1TXN这个模块能接受不同格式的信号(PPM或者其他更快的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找到一张DSX9的拆机图。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p=14521446
从第五楼的第一张照片以及第三张照片看,DSX9用的射频模块式X1TXN,和升级套件高频头中使用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初步证明 ...

看来我的结论下早了,很有可能下错了。
X1TXN模块和这个模块“UGWJ4USHN33”是一样的。
http://www.unigen.com/product_detail.php?pid=729
其输入引脚定义为:
1-GND (Ground)
2-VDD (Power Input)
3-IRQ (Interrupt Request)
4-RST (Reset, active High)
5-MOSI (Master out, slave In data)
6-nSS (Slave select, Active Low)
7-SCLK (SPI data clock)
8-MISO (Master in, slave out data)
9-GND (ground)
10-XOUT (clock output)
11-TXRX (switch antenna to transmit direction)
12-RXTX (switch antenna to receive direction)
也就是说接受的是SPI接口的输入信号。控输出到X1TXN模块(或者说UGWJ4USHN33模块)的信号是PPM或者是其他的信号取决于高频头底板上的芯片U2(估计是个单片机),完成控输出信号到SPI接口的转换。因此,DSX9还是有可能不使用PPM信号,而是其他更快的信号的。不过从有国外的模友使用国产DIY套件改装DX7来看,至少可以确定DX7是使用PPM信号的,除非国外的这个模友能知道DX7的编码并能翻译成PPM输出给国产的DIY套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用原装的高频头是是PCM 还是PPM模式!
呵呵,目前的结论是不清楚啊,除非有模友能贡献出原装的DSX9,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进高频头之前的波形的话就水落石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JR 9XII用JR原装2.4G高频头,天线,接受机改装成2.4G后同原厂的JR DSX9在耗电量、功率、遥控距离、精度、分辨率等性能上有区别吗?
还是没有人明确回答啊,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是买SPEKTRUM高频头改我的 ...

耗电量、功率、遥控距离:完全一样
精度、分辨率:未知。但是如果和DX7比,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想当然了
DX7当然不是用的PPM
如果是的话,它的最大卖点之一,模型匹配,怎么可能实现呢
换个角度想,AR6100既能和DX7用也能和x9303和11x用,如果9和11是pcm,难道6100有能力在和dx7用的时候自动切换到ppm,同时还能支持模型匹配吗

回到lz的问题,用高频头改装的控,失去了dsm2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 模型匹配。原生控,一旦对码后,如果你在控上选了450,它是控制不了你的F16的,虽然F16上的接收机也已经和控配过对;它只能控制对码时的那台450。而用高频头改装就不一样了,只要是对过码的接收机,不管你装在f16里也好装在500里也好,也不管你控上的设置是给f18用的给飘飘机用的也好,只要控开机,它就接收控制。区别够大了吧。

网友(2010-08-04):
看来老金对DX7颇有研究啊!

网友:
顶上,看来我是没能力改了,还是老老实实买DSM2的吧

网友:
不过要是从模拟器口取PPM信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