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收集整理安全经验,望各们模友说说自己的经验和经历

楼主(2010-02-27):
望站长不要让贴沉了

网友:
不要公共场合玩模型,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安全经验~

网友:
很多,刚才刚好去练炸鸡,顺便说一点,对于新手来说来到飞场就紧张(我就这样),但别忘了重要的一点:每次起飞都要检查一下各个舵面,以及各个设备是否安装牢固,特别是电机电池,浆夹桨保护器是否牢固。想我这样的新手每次都是10秒内炸,再次起飞都要检查!

网友:
没注意看,我是飞固定翼的。

网友:
我亲身经历过几次险情,
1.一次控电报警, 但动力电还有几分钟可以飞,心想,从报警到关机几分钟应该顶得住吧, 想把电飞飞光, 没想到,才一分钟,控自动关机, 幸好是贴地悬停,但机机落地后, 大桨怠速转, 机机在地面移动,  试图空手按停旋翼头,失败! 眼看大桨要砍到沙发了, 忙找来一扫把, 从贴地压住脚架, 然后让老婆找控充电器,
插上后,总算平安关机. 从此以后, 控电一报警,立即落地.老婆也吓得不轻,再也不让在家飞了.
2.带电调机时, 如果马达线不拨, 要牢记油门锁定开关是哪一个, 别在控里调来调去, 忘记了, 重新把该开关分配给其它功能, 否则, 大桨砍你没商量!

网友:
经常检查机身螺丝是否松动,球头口有没有磨损,各齿轮有没有扫==,不但可以减小炸鸡,还能保你小命

网友:
我带电调螺距 都是把电机线的 感觉 打HOLD 也不是最保险的

网友:
养好习惯,按程序启动飞机,以大中小型电直为例:
1、首先,飞机的安装、设置,这就不多说了。就说说首飞/调式前检查吧:不要装大小齿盘,设定好螺距、油门、各舵机运动方向等后,进行拉距测试、失控保护设置 ,失控保护设置非常重要,以安全为重,最好设置油门0%,舵螺保持、其余各通道按开机时状态,飞机掉下来不要紧,关键别失控大油门削人。。设置完后进行多次模拟失控--也就是无论油门什么位置,和什么飞行模式下,关控,看看电机转动和各通道状况。(注意:不一定油门设定0%,电机会停,我以前试验后,油门设0%,关控后电机转速加速、后来设8%后,发现关控1秒左右,电机就停了,所以以试验为准)。设定好后可以去调机了,调双桨必需注意,还是很危险,射桨造成的后果自己想去吧。我一般4-5米前悬停调双桨。
2、平时飞行前的安全检查---做到每次飞前安全检查有点不现实,我基本是飞完后在家没事时就会擦飞机,检查各个罗斯松紧、重点检查部位会放在:主旋翼头各个罗斯、球头罗斯、中联与主轴罗斯、大奖夹罗斯/大小齿与主轴之间的固定螺丝/陀螺固定检查/尾巴:尾推顺畅度检查/尾桨夹螺丝,和尾中联固定罗斯。
3、每个起落的飞行前检查,养好习惯:开控:确ren油门熄火开关打开,油门最低位置、3d开关关闭。---飞机放置安全起飞处,大尾桨摆直后接上马达电源--后戴机头罩的,记得用大腿顶着大奖迅速戴上---人离机3米以上后,用遥控杆检查各舵机(升降、副翼、螺距、方向)有无异常,确ren无异常,油门放最低,拨动油门熄火,准备起飞!!
4、注意飞行时间和飞行方向,保证前方没人再飞,一起模友观看的站飞手身后,尽可能正前方3米外,尽量避免近距高空,有时会搞混姿态。
5、飞完降落,就算成功新动作,也先别得瑟,飞机降落后,首先拨动油门熄火开关。拔掉马达电源后再庆祝、得瑟把。

网友A:
1尽量不要在人多特别是有小孩的地方飞,只能在这样的场地飞的话一点要有模友负责周围秩序
2不要理周围乱起哄的人,飞时量力而行别人来疯
3注意控电 和接收电电量
4注意开关顺序,最先开控最后关控
5尽量不要用PPM接收机飞直机,设置好油门锁定和失控保护
6多人飞一定要报频率,哪怕是熟人
7起飞之前先检查各舵面
8拧到金属上的螺丝一定要上胶,特别是横轴和尾中联
9经常检查大桨和尾桨的轴承轴承是否顺滑,轴承卡死有可能扭断螺丝造成射桨
10木桨飞3D桨跟做好加固,勤检查
11不要把脸凑飞机跟前去调双桨
12调试飞机,特别是研究遥控器功能时候,电机一定要拔两根线 ,是在不行也要摘掉大桨和尾桨
13除了小双桨机,其他的不要在家里飞
14飞的时候别站的离飞机太近
总结一句话就是玩直机别怕麻烦

论坛里总有血的教训贴,都是自己不挨上不拿这个当回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尽量不要在人多特别是有小孩的地方飞,只能在这样的场地飞的话一点要有模友负责周围秩序
2不要理周围乱起哄的人,飞时量力而行别人来疯
3注意控电 和接收电电量
4注意开关顺序,最先开控最后关控
5尽量不要用PP ...

楼主:
先谢谢回贴的朋友

如果可能多说说步骤,和结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