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铜焊条弯圆圈?会钳工活的指点下

楼主(2010-02-27):
我是这样做的,大台虎钳,铜焊条,分别绕在15,20的镀锌水管上,象弹簧一样,抽出水管,然后用钢锯从中间锯开,想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锯完才发现,圈不圆,而且不在一个平面上,用锤敲,铜条又太软,表面难看.也敲不好.
这儿高人多,谁给指点下?方法不对?还是....
效果就是一个很圆很圆的圈.

网友A:
要求硬度只能用两个钳子调整,怕伤就垫块布,如果不要求硬度,可以退火处理再很轻松的调整,注意铜退火加热约400多度,就差不多了,加热后不要乱动,加热后受力可能会碎了,这是铜比钢不足地方

网友B:
要代心做完。

楼主:
回4 楼:有弹性,绕不紧,
回3 楼:根本不用退火,很软啊.圆分别象个鸡蛋和蛋黄那么大.

楼主:
有会钳工活的来指点下啊.

网友C:
必须用二块木板夹着绕.

网友D:
其他方法不会,都是用钳子上面缠上胶布,然后慢慢调整的。

网友E:
铜焊条的材质不好 能找到别的铜线更好
本身铜焊条 弹性大 而且容易 裂 或者断了 就是烧红了弯也很容易断的

网友F:
圈不圆是受力不均匀所致.....! 7楼的建议就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式, 当然了, 主要还是需要自己多去实践.....! 这和操纵航模是一样的...., 需要自己去摸索和总结.....!

楼主:
绕出来是圆的,一切断,就完了,下午有事,没来得及弄,晚上.

网友G:
不能敲。垫布后用钳子校正。

网友H:
具体要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H:
车个锥度的棒棒,街头用胶水或者焊锡焊上。

网友I:
是成形后存在内应力所至,铜条较软可用木锤整形。量大可考虑其它成形工艺。

网友J:
分别绕在15,20的镀锌水管上,象弹簧一样,抽出水管,然后用钢锯从中间锯
方法是对的,慢慢做

网友K:
要是只有几个用钳子慢慢搞定得了
要是多:做一个胎具转一下就是一个。电脑我不会画图。要不就画图给你看了。说还说不明白

网友:
参照车床绕弹簧的方法吧

网友:
直接用2把尖嘴钳子夹住两头弯

看手艺了

网友:
方法是正确的,考虑到弹性,用细一些的圆棒,比如要20毫米的圆圈,用18毫米的钢管。还有就是要绕紧,用力拉紧铜丝尽可能贴紧钢管。制成弹簧后,用钢锯切开,每一个圈接口都是错开的,夹到台钳上,缺口向上,夹住下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然后用钳子捏住一边的缺口,进行校正,缺口往左偏的,当然要向右校正。校正完一边,校正另一边,这样就可以让整个圆环在同一个平面上了。连环装配的时候,接口要直接撑开,不要错位扭开,要缺口闭合时,用台钳夹或者锤头敲打外缘即可。

网友:
这样可以不

手绕,精度当然不怎么样

网友:
用车床卷

网友:
用木板夹住模具和要缠绕的铜(铁丝)然后再缠绕加工会卷的很紧的,精度也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回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了,按你们说的做出来了,用的电磨切口的,不让外力干扰形状,做出来了,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可以了.

再次谢谢.

网友:
钥匙环,俺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教你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