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800+md922相关

楼主(2010-02-27):
我的md922 配合kds800的陀螺锁尾 调好中立后感度调高(大概70)就出现飞机打转,中立点就出现偏移了,尾推就顶死在靠外边了,感度调低到35左右时才基本可以稳住,是什么原因,我原来的9g舵机用的感度要70多的。(我的md922的舵量只用了30不到,否则两边就顶住了。)

楼主:
控 用的是kds的k6x2.4G

如题

网友:
舵机摇臂太长了,球头换靠近舵机轴的孔试一下。

网友:
换圆盘的比较好。。球头也不要太远。

网友:
是陀螺识别接收机信号中立点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温漂,调整rudder通道的sub trim直到不漂为止。强烈建议换陀螺,这垃圾陀螺只会削弱你对模型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