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04以后!

楼主(2010-02-27):
入魔2个月了,现在手上是架E004,想换个450,但对450一无所知,
要在2000左右配个450,怎么买划算?买什么牌子的配件便宜,经济实惠,我这没老鸟带,都是单飞。
配件一次行要多少,麻烦各位给点建议,先谢谢拉!!

网友A:
我也想入一套,这样配置的,一共1900余元:
飞魔士450 V2碳纤版空机
好盈40A电调
新西达 2217 3450KV电机
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模拟舵机X3
恒吉 MD922 数字锁尾舵机
KDS800 陀螺仪
FUTABA 6EXHP 电直版带146ip接收机
花牌11.1V 2200mah 电池

网友B:
刚有张贴3000元配的。看看吧。

网友C:
建议马达换AX2218,电调XXD50A我用过不错

网友A:
2217和2218马达有啥区别啊?

网友D:
楼主,我我也是玩004 ,最近搞了台450。
我的是
控用天8 2。4 G的 830元。
空机用飞越450V2 378元
电机 我用的是浩马特2835
电调 好盈40A
舵机 北田 2122X3
陀螺是 KSD 800 ( 收的二手的,这个新旧无所谓,没机械磨损)
尾舵机是 MD922
说点经验。主轴最好用 冰人的。 比飞越的好多了,冰人的精度好,机身震动小。
尾推,换飞越 25元金属的,比原装的好用很多。

网友:
恩,7楼的很不错,很有参考价值,我这里没这样的铺子,买的时候只有邮,很多东西不能当面交流,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