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打击我的信心

楼主(2010-02-27):
天行者1680的整体鸡鸡已经到了,拆开仔细的检查了一边,发现一出断裂,然后是一个一个的检查零件是否齐全,怎么安装(因为没有一个说明书),到后来发现有很多地方需要自己改进的,或者叫做加装配件。这才发现这个天行者1680做工那是叫简单,那个叫粗糙,那个叫脆弱。没想到一个能在天上飞的东西可以用这样的材料做的,完全颠覆了我对飞机的认识(可能我原来看的是450、500的直机,那个结构和做工叫做精致,材料质量的上层),不过也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慢慢的装配吧,因为我是打算飞PFV的,不知道在装配和设备放置有什么要求。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侠(我已经去找过这方面的帖子,资料不全啊)。
1、天行者的机身是中心线对分开的,那整个机身是不是在内部装好控制系统后用透明胶带粘起来?两个机翼是不是也是这样固定的?
2、随带附件里面有2个胶水,不知道这两个胶水是干吗用的?用在什么地方?
3、固定电机的地方似乎太单薄了点(我测试了下我的2835电机产生的动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强劲),需要用什么东西加强下吗?
4、发射机需要怎么固定,既坚固,更换又方便。天线要怎么放置?直接拉直了放在机身的那条碳纤维管里面吗?

网友:
EPS就是那个德行

要想玩得可靠,就要搞好加强了。纤维胶带,纤维片,杆,能想到的就网上加吧。

网友:
看来楼主适合玩直机

网友:
纤维胶带加强,问题应该不大。

在肚子上,在来条碳片加固。

楼主:
这样加来加去的,估计又要重个150g了~!~不知道机身的两片是不是用浇水进行粘合的?

网友:
空军8号,你的问题太强大了!无语了。建议你还是玩直升机吧。fpv别急找上天,否则会有损失。

楼主:
板凳和7楼的大哥,我是喜欢一个静和悠闲的人,虽然直机不飞也是个欣赏品,但是飞的时候需要我时时刻刻的去看着他,那也有点受不了。我一直是想玩山坡滑翔机或是电滑或是PFV,这样不需要聚精会神,本来玩这些是来放松悠闲的,还要把精神紧张还是免了。还是整我那看不顺眼的1680吧!~

网友A:
楼主,所有零件在地上排好,来一张照片。让俺们也看看。

网友B:
楼主,8楼说的对。看你列出的疑问就知道你以前从来没玩过固定翼也没有了解固定翼的入门知识。你这样盲目的上FPV损失会非常大,建议先恶补一下固定翼的基础,在模拟器上练熟了,或者买个便宜的固定翼先练练手,这样对你的帮助会很大。如果你能先把吊机吊稳了,飞FPV或玩3D就很轻松了。
我两年前玩过固定翼,不过也是新手,知道操作但不熟练。固定翼操作的确比直机简单很多,但也没简单到谁都能很快上手操作。我也是先把fpv设备全安装好了之后飞,结果发现并不简单,第一次压根没飞起来。要手抛的固定翼,油门大小、尾舵大小、抛掷角度等等都有讲究,这些都需要自己实践之后才知道。
祝楼主早日实现梦想,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有零件在地上排好,来一张照片。让俺们也看看。

没问题,马上拍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8楼说的对。看你列出的疑问就知道你以前从来没玩过固定翼也没有了解固定翼的入门知识。你这样盲目的上FPV损失会非常大,建议先恶补一下固定翼的基础,在模拟器上练熟了,或者买个便宜的固定翼先练练手,这样对 ...

大哥我飞过火鸟403的,感觉他难飞多了(因为动力不足)。自我感觉水平不错(呵呵臭美的)。

网友C:
推介一下电滑很悠闲,山坡滑翔机要玩得很熟才会比较悠闲

用电滑来PFV很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介一下电滑很悠闲,山坡滑翔机要玩得很熟才会比较悠闲

用电滑来PFV很爽,呵呵

我这个人脑子一根筋,哪怕是山坡滑翔机也要配上电调,无刷电机。
为什么用电滑来PFV很爽呢?大哥介绍下了!~!~

网友C:
哦,我以为你要玩的山坡滑翔机和大家一样,无动力的,

既然改装动力上去,那就无所谓了,不过,既然这样,不如就直接玩电滑了,

用电滑飞得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以为你要玩的山坡滑翔机和大家一样,无动力的,

既然改装动力上去,那就无所谓了,不过,既然这样,不如就直接玩电滑了,

用电滑飞得久啊

呵呵,我算个是例外吧。不怎么喜欢被约束,还是自己有动力的好,不用看山坡或是上升气流的眼色

楼主:
照片来了!~各位欣赏

网友:
天行者配得有舵机?配的有控?

舵机拉杆呢?没配?

你的电池怎么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