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改成水机首飞+苏34首飞(人身安全第一)

楼主(2010-02-27):
前天突发奇想,把塞斯纳水机用的浮筒,捆绑在1680天行者(大飘飘)的身上,首飞竟然成功了!而第二次再次起飞时,出现操作失误,一头扎进了水里,还好,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今天和朋友们约好一起去飞,准备好了苏34和F117进行首飞。可到了现场后,发现风比较大,等了半天,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没办法,既来了还是飞吧!说老实话,在这样的风天飞新飞机,还真是特别的紧张,再有那么多的人在观看,呵呵,心里怦怦跳个不停。还好,苏34首飞终于成功了。遗憾的是没敢飞F117,风更大了,只能改日在飞吧。
水机视频链接:http://u.youku.com/user_video/id_UMTI0NTk2Mzgw_order_1_type_1_page_1.html
SU34视频在上传中

初次下水

初次下水

降落

降落

第二次起飞

第二次起飞

操作失误

操作失误

一头栽进水中

一头栽进水中

进水了

进水了

网友A:
鼓励尝试啊!我还把水鞋加到过AX身上哩,不过很不幸没飞起来。
这个水鞋的固定方式有点.......水舵也没看到是如何连接到垂尾上的。

网友B:
Su-34起落架坏没坏?

网友C:
在滑翔机机上加水鞋,大胆的尝试居然成功了,祝贺!

网友D:
进水烧件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励尝试啊!我还把水鞋加到过AX身上哩,不过很不幸没飞起来。
这个水鞋的固定方式有点.......水舵也没看到是如何连接到垂尾上的。

多谢观看和鼓励!呵呵,我的也差点儿没飞起来,那一对“水鞋”太重了,有400克重,迎着风才飞起来的。左边的“鞋”密封不好,进水了。我是想水路两用这架飞机,在水上飞就用胶布捆一下,平时拆下来,至于那个舵在下图中标有。第二次起飞失败,是由于看到那里有电线,拐弯急了,失速后坠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34起落架坏没坏?

谢谢观看!哈哈,还好没有坏,一个是比较紧张,二是头太重或是没调好,一起飞就往下栽,幸好及时一直拉着杆,把它飞上天后才做的调整,在天上调整时几次都差点儿栽下来,还没适应这个矢量涵道啊,太灵活了。此次一共飞了三次起降,最后一次堪称完美的降落,很可惜相机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滑翔机机上加水鞋,大胆的尝试居然成功了,祝贺! [/quote
多谢鼓励和嘉奖 !还是玩水机感觉比较安全啊,水上只有野鸭子,想砸都砸不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烧件的概率有多大

你说对了,还真是危险啊,接收机上都有水滴了,万幸没短路,还是把它给开回到了岸边,要不我带的那条小船恐怕无济于事啊 。

网友:
怎么捞回来的?

网友B:
谢谢,就是想知道Su-34起落架的牢固程度。
等着再看看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天突发奇想,把塞斯纳水机用的浮筒,捆绑在1680天行者(大飘飘)的身上,首飞竟然成功了!而第二次再次起飞时,出现操作失误,一头扎进了水里,还好,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今天和朋友们约好一起去飞,准备好了 ...

你的这个尝试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这几天也在装一架这个航拍机,发现机身尾部尽管有碳钎管加固,可还是有点弱,你有这个感觉吗?
还有就是水平尾翼和大机翼不平行,有点拧把,好像不在单边加垫片就无法调正。
还有考虑到硬地降落,我在尾部加了防磨块,机身底下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加固的。
麻烦你能抽空交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就是想知道Su-34起落架的牢固程度。
等着再看看视频。

客气了 ,我也以为起落架坏了呢,结果是硬着陆后,一边收起来了,这飞机太灵活,我很不适应,等没风的天再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尝试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这几天也在装一架这个航拍机,发现机身尾部尽管有碳钎管加固,可还是有点弱,你有这个感觉吗?
还有就是水平尾翼和大机翼不平行,有点拧把,好像不在单边加垫片就无法调正。
还有 ...

谢谢观赏 !的确有些弱,我是听了朋友的话,在机翼下面贴了条胶布,一来为了观看姿态方便,二来有一定的曾强作用。我的这架飞机也是同样的问题。我是在肚子底下贴了几层透明胶布,以后还是装个起落架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 ,我也以为起落架坏了呢,结果是硬着陆后,一边收起来了,这飞机太灵活,我很不适应,等没风的天再练吧。

老兄你说的灵活是指开着矢量的时候?如果不开矢量混控呢?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的捧场 !不过,这两天郁闷得很,自昨日凌晨开始,北京禁飞了。要想飞,的去200公里以外了。奇怪得很,飞机一不飞,嘿嘿,浑身开始哪儿都不舒服。看来飞飞机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啊,明儿个开始玩儿别的吧。

网友F:
请问楼主的1680的动力配置方案 。电调?马达?电池?桨?    有劳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的1680的动力配置方案 。电调?马达?电池?桨?    有劳解答  谢谢

你好!配置情况是这样的:电机是2217,电调35A,舵机是9克的,使用的电池是4S3200HA的一块。遥控器是天九2,.4G的。飞机是朋友帮我装的,我对配置还很生疏呢,见笑了!

网友:
哈哈···最后一张照片里看出是那里了,国会!

网友G:
请问,旁边那个卡塔琳娜飞机好飞吗?

网友H:
不如把机翼拆了当船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旁边那个卡塔琳娜飞机好飞吗?

你好,很好飞,很平稳,比我改装的水鞋要好飞的多得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如把机翼拆了当船跑吧~

不拆机翼也可以当船跑,以后栓个鱼线钓鱼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很好飞,很平稳,比我改装的水鞋要好飞的多得多 。

谢谢.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